三星R25 触发8734发热

楼主(2012-02-07):
一台三星R25触发后8734 发热 3  5V 没有出来 ,电流0.11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打看板子上电容有没有短路
在么就是换一个8734上去试试

网友:
后级有短路 可能IO坏了,,

网友:
对着这个芯片量下引脚啊,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打下这个芯片引脚的阻值

网友:
撬开LDO5 触发后还是一样,撬开LDO3 不开机,LDO3接上电流表电流全部落在这一路上,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把LDO3这路的供电全部干掉,结果还真行

网友(点评):
有测对地的阻值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片子发烫要么本体坏了要么ldo短路你测下

网友:
查8734
ldo短路

网友:
EC坏了,换EC吧

网友:
3V 5V LDO 短路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