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过log后死机

楼主(2012-02-07):
HP V3000开机可以看到LOG,但一过就不动了,电流在0。89左右不动,CPU电压也有1。5V,更换CPU后正常开机系统
更换

网友:
AMD的U确实容易坏!

网友:
以前遇到几台迅驰机器也是LOGO过了就死机,换的CPU

网友:
cpu坏的多 楼主碰到简单问题啦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试看,不行的话就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