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RTC电路简介(原创)

楼主(2012-02-07):
      这是我的转正的文章希望版主能通过,谢谢
    RTC的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是实时时钟,

RTC电路:也可以叫CMOS电路,包括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和外围32.768时钟晶振,CMOS电池等组成。主要用来存储时间和日期和ESCD(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RTC的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是实时时钟,

RTC电路:也可以叫CMOS电路,包括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和外围32.768时钟晶振,CMOS电池等组成。主要用来存储时间和日期和ESCD(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首先来看南桥内部的RTC功能模块,南桥内部的RTC功能模块主要包括了一个实时时钟模块和一个ROM存储器。主要作用是记时和存储COMS信息。大家平常遇到的cmos电池拔掉会导致时间日期信息丢失,就是因为COMS电池在不插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是南桥RTC存储模块的唯一供电。

下面我们结合SL410K笔记本的RTC电路,来分下一下RTC模块的工作条件及过程。
从图上可以看出,南桥RTC模块的供电,是有两条线路来提供的,一条通过D6,一条通过D7.第一条线路是CMOS电池提供的,只要CMOS电池点亮充足的情况下, 会一直给南桥提供一个3.3V的电压,保存RTC存储模块内的信息。
另外一条是由主板系统供电的3VPCU过来的,有的主板也有设计成5VPCU经过转化之后提供一个3.3V电压。这条线路主板待机就有电压,当CMOS电池没有,或者被拔出的时候,南桥RTC的供电就由这一路提供。
  这两路供电只要有一路有3.3V电压输入到南桥。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就会工作,并推动32.768的时钟晶振产生时钟频率。
从时序上可以看出,RTCVCC这个电压是南桥五大工作条件最先产生的一个,并且它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南桥的另一个工作条件:32.768时钟频率的产生。
有的图纸RTCVCC叫做 RTCRST#,实际上这个供电也可以作为南桥RTC模块的复位信号,这个供电被拉低,或者没有,总之是个低电平的时候,RTC模块就没有供电了,所有存储的信息将被丢失,也就是一种复位了。
有些机器的CMOS密码存储在RTC模块里面的,RTC复位之后,就可以清除这个密码,不过大部分机器都是把密码存储在BIOS里的存储模块,需要刷新BIOS程序才能清楚密码。
原创的,希望能通过,有什么不对的,希望可以跟帖,谢谢

补充内容 (2012-2-8 20:16):
如果觉的对的,请支持一下,偶的下载分还是负数,请支持一下撒

网友:
希望能通过,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支持一下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南桥工作的五大条件是什么呀?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G1和G2是什么用途,好像有一个是清除BIOS 密码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RTCVCC 跟RTCRST是一个东西吗? VCC说这个是工电,RST是复位的意思   供电和复位不是同一个东西

实时时钟电路也有供电 时钟和复位,别误导后人

一个是供电一个是信号。

网友:
原创文章,值得支持!~~

网友:
修电脑的应该都知道该电路

网友:
原创文章,顶通过。

文中有个小错误,
"南桥内部的RTC功能模块主要包括了一个实时时钟模块和一个ROM存储器"
上面的ROM应为RAM

网友:
你的这个原创文章,百度后在多个网站有出现,请拿出一定的证据来说明是你原创。

网友:
我是来看看看电路问题的 学习哈哦

网友(2015-06-03):
原创与否不重要了  学习了

网友(2015-09-12):
我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2015-11-16):
不错的资料,正需要。笔记本有个RTC小问题

网友(2016-08-31):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以前老会遇到时间不保存的情况,电池也有电,估计是南桥。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6-11-15):
及时的帮助到了我   感谢  支持一下

网友(2016-12-27):
学习了,但应不是原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