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2-07):
DELL E5400 ,如果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要是放到那里没人用,就会不定时掉电,也不是散热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你是说休眠吗。。掉电

网友:
指示灯还有在闪吗,你可以按下ESC键,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掉电只能一样一样自已去的排查了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