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可调电源无电压显示

楼主(2012-02-07):
一台PS—305D一开始时电压不断跳变,更换了四个这位器后,电压不跳变,也可以正常改变电压,但现在就是电流和电压显示那里都为0.00,怎样调都变有反应。电压大小改变时也可以听到继电器的声音。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谢谢!

网友:
不会是显示电路没有接入相应部位吧?

网友:
新手不太懂~~路过~~等等其他朋友~~看看怎么说~~

网友:
我的也坏了,转动调电压诉那个没有用,两边的显示都是0000,请修过的兄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