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不值钱,但你学会了开关电源维修就值钱了。

楼主(2012-02-07):
电源是不值钱,但你学会了开关电源维修就值钱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说什么,我想说那你要懂得怎么设计开关电源那就更值钱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有道理。在大城市或者维修集中的地方,电源是不值钱的,完好的二手品牌电源也就值20--30元。但在很多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地方,绝大多数用户对电源一无所知,价格也闹不清楚,一般都认为值200---300元,不懂分辨电源的质量好坏,可以用就行了,最多就认准了要新的。电源坏了就换呗,这下很多装机维修的就可以狠狠敲一笔了------------换个垃圾的“新”电源,进价40--45吧,卖个180----280是轻而易举。这时你向客户推荐二手的长城航嘉等品牌电源,说这些是好电源,用户不领情,还认为是二手的,用不久,一般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这些二手品牌电源由于在用户眼里是二手的了,喊不起价,最多卖个60---80元。和客户讲垃圾电源用不得,没有PFC,无滤波电路,用料差,不稳定,纹波大,会损坏硬件?一,这绝对是对牛弹琴,浪费口水和表情之举;二是傻子才这样干。装机修机的都绝不向他们推荐二手电源------搞头不大,客户也不想要嘛。你说卖垃圾新电源利润高,还是推荐二手品牌电源利润高?修电源虽然也是有利可图,但和卖新垃圾电源比起来就算小儿科了。所以我们这里的装机和修机商几乎没有一个懂电脑硬件维修,电容电阻是啥都闹不清楚,但最赚钱的却是他们这种人。很多时候懂硬件维修还不如嘴巴会忽悠啊。

网友:
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几个月,我修的电源是客户换下来不要的,于是用来练手,要是能够修好,再以几十元卖出,感觉非常美好。

网友B:
谁说修电源不赚钱  我修电源利润很高呀  反之卖新电源才不赚钱  比修显示器赚钱多了

网友:
顶你,我是新手,我放弃修板了,主板复杂多了,检查出了问题还不一定有料,开关电源弄来弄去就这点料,我完全靠自学+练手,现在已经有几分熟了,从开始的放炮到串个灯泡,每往前一步就有收获,最最关键的是,学了点电源皮毛,竟然能修好音响,液晶等电源故障,真是一招走天下。。。。以前的头疼的三及管,mos管分别,现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像什么K2645,8N60一看就知道开关mos管,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修电源不赚钱  我修电源利润很高呀  反之卖新电源才不赚钱  比修显示器赚钱多了

修电源是否赚钱要看所在的地方了,我这里恰恰相反,卖新的垃圾电源才真正赚钱呢。但修好电源那成就感是钱买不到的。修电源比修主板要赚钱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修电源不赚钱  我修电源利润很高呀  反之卖新电源才不赚钱  比修显示器赚钱多了

其实不是卖新电源赚不到钱,而是卖新的品牌好电源赚不到钱。好电源进价就那么高了,赚到的就少啊。相反卖进价只有三十几到四十几的新垃圾电源绝对赚大钱,反正客户是不懂电源的。就算哪天电源引发了什么故障,他们也觉不会知道是电源引起的,还会拿回来修,这不又赚一笔了吗?我们这里的装机修机的可以说都这么干的。

网友:
确实电源的原理用在修打印机复印机液晶电路上还是很有用的,直接去搞那些就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修电源可不如修显示器哦。。。修一个显示器至少没有50左右的利润我是不修的。。。修一个电源也就30 ...

都是修长城,航嘉,,,杂牌的先报价,,,

网友:
功率大的电源还有的修,那些垃圾电源,看都不爱看一眼!前几天修了个TT,100多块!

网友D:
电源能修就修,如坏得很重就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有道理。在大城市或者维修集中的地方,电源是不值钱的,完好的二手品牌电源也就值20--30元。但在很 ...

垃圾电源卖掉 故障多多还得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能修就修,如坏得很重就修不了了

我的电源坏了从来不朽

网友E:
没有人会要二手电源的,除了那些卖二手机的

网友:
我这修电源的很少,也没利润,不如主板和显示器!

网友:
大品牌的电源值得修修,也能赚点钱,杂牌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高压的东西不好搞呀,害怕炸,不搞那个东西

网友:
什么钱不钱~~先学会这门技术在说钱不钱的问题~~现在还不会修~~先学会在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会要二手电源的,除了那些卖二手机的

是啊,客户基本都是不懂得,看不起二手货,只知道要新的。其实二手品牌电源比垃圾新电源质量好到天上去了。那就卖新垃圾电源给他们了啊,还可以大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