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X42J的通病啊

楼主(2012-02-07):
有一个机器,因为USB,南桥坏了,订了一个新的换上出现的问题:第一次开机能显示,但进系统蓝屏,后开机掉电。论坛里看了一下,好多这样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6123。补充一下up7706u8芯片发烫,也会出现me FW update failed。确定不是散热什么的问题。有人解决了么?

网友:
我用的就是XX42J啊,这机子发热的时候触摸板失灵,妈的气死了,非得插个鼠标才能用

网友:
不会不认新的SB吧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我这也有个是 蓝屏之后 然后 开机 准备到LOGO那时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望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
哎,手头也有这个机器,更换南北合一的桥后,现在开机固定到1分半左右就掉电关机,按开机键重启还是这样,更换过CPU、内存、风扇了,也刷过BIOS程序了,还是这样,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哪位大侠出来指导下吧!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把所有电感 加旱一变

网友:
建议你 刷下 BIOS

网友(点评):
楼上说,BIOS已经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