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的20寸显示器用多少直径的灯管 是用两根的吧?

楼主(2012-02-07):
家悦ER622

网友(点评):
你要写出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4根的吧  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9寸以上一般都是4条灯管。

网友(点评):
联想的很多都是两根的,质量很次,特别是那个2060

网友:
应该是4跟的,很少见20寸用两根的,见过18.5是两根的。

网友:
联想L2060就是2灯管的。LG屏。2灯管。塑料灯架。接头没套热缩管。灯管打火比较常见。LG工厂不景气。后期生产的液晶屏偷工减料灯管接头没套热缩管。灯管打火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我见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放电搞的左半个屏都暗,都费了,哎倒霉的联想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