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PWD白屏故障

楼主(2012-02-07):
联想L22PWD开机白屏,指示灯可变色,按资料排除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测屏线正常,只剩下屏电路,测量发现保险F1开路,查保险后级,发现Q2处D级阻值才50,量Q2 D到S级不导通,但拆Q2还是50,就把R84,R85,C88全部拆下测量,R84和R85电阻121阻值正常,C88=1UF是否正常,没有对比就又装上,发现阻值跳上120,Q2没装上,没思路,找不到2A的保险,F1直接换成5A的保险丝,开机正常点亮,接电脑正常,但说白了还是没修好,请各位老师傅看看这Q1Q2是什么管,能用哪种代换,还有需要检测哪?

网友(点评):
两个管子并联的!

网友:
测量 VGL -4.6V VGH 30V VDD 12.7V VCOMC 5.5V 这几个数值是否属正常

网友:
期待高手, 面板 不好修, 这里应该 屏驱电压生成

网友:
你查下电容有短路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