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机箱惹的.两块板全死在他手里

楼主(2012-02-07):
上个月客户拿来一主机.故障为不开机.上维修台测试.发现CPU供电对地值只有12欧.测得上管击穿.三下两除二换上OK亮机.还给客户.但第二天客户又拿来了.又不开机.发现还是上管的问题.与是换上在没有装入机箱的情况下拷机一天没有问题啊.装入机箱还给客户.客户第二天又来了.唉.倒霉事全到我身上了.与是把主控也换掉.没装入机箱拷机OK.心想可能是主控的问题.装入机箱还给客户.客户第二天又来了.唉.真烦人.收了钱得给人家修好啊.不然就没有诚信了.这次客户要的比较急.与是就建议客户换板.客户也爽快的答应了.第五次客户又来找我.唉.烦啊.因为客户是店面楼上的住户.与是把我用的主机借给他让他先用.把客户的主机放店里修.与是开始怀疑机箱和电源.换自己的一旧电源.并且把机箱的档板拆掉.心想这下肯定会好.但装入机箱还是会短.NN的.没思路了.拆出来放在桌上加电放高清.没管它睡觉.第二天发现主板完好.与是拿着机箱左看右看.没有发现毛病啊.哪几个固定主板的螺母哪么高怎么可以让主板挨到底板上去呢.而且档板早被我拆掉了.与是换了一个机箱.试机三天都没有问题.拆下来给主板底下垫了一张海棉垫装入老机箱.拿给客户.两星期了客户也没有来找我.此板修复OK.有谁会想到一机箱没即没有变形.又没有档板还会让主板短路.

网友:
那怎么烧了一大块呢

网友:
大胆须要心细来配合,在第三次来就应该怀疑机箱或是电源问题,不过还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那机箱看不出那不好啊

网友:
图片看起来有些吓人呀!貌似坏板呀!

网友:
不会吧,机箱都会把板烧成这样啊

网友:
我估计机箱内有轻微变形,主板呢换过电容,引脚长了点,刚好会碰到机箱内的铁片。
另外有些intel的主板,只要CPU的散热器是上螺丝的,上紧了都会有点变形。

网友:
问题不出在机箱,是主板罗丝孔的问题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又一次客户拿来机箱说坏了 于是我检测了一下 确实坏了 我把板子拆下来检测 发现IO芯片烫手 把IO换到 主板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是奇怪的是发生了 装到机箱里 主板又不好用了 客户说咋没修好呀 我说刚才好使了 我在拆下看看 拆下一测 IO又烫手了 又换了一个IO 主板有正常了 装到机箱了又不好用了 没办法只好再拆主板了一测 IO有烫手了邪门了这次我把IO 换到后没有直接装到机箱里 我主板底下垫了一张胶纸 这回装上后终于好用了

网友:
修板才最能体会从云端跌落谷底的感觉。

不过炒股会更有这体会的。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默默的帅着 -8 严禁灌水

网友:
怪怪的问题才能成就你高超的技艺
兄弟你开店啦?

网友:
楼主要注意一下焊点的美观和清洁啊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
换了3个IO才排除真是心疼呀!

网友:
换过几次了?板都造成那样了。

网友:
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故障搞死人。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要提高呀,不美观。

网友:
这问题好不爽了,我碰到过一个星期坏三个新硬盘的,最后是电源搞的

网友(点评):
硬盘涨价了,这个太吓人了。

网友:
害死人啊~!

网友:
以后再修台式机的话,修好了就在主板下面垫个东西。

网友:
机箱是不是多了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