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win7的bitlocker怎么弄啊

楼主(2012-02-07):
就是bitlocker加密怎么设置?

网友:
我不太明白楼主说的什么,坐等高人啊

网友(2013-07-18):
“Windows的BitLocker驱动器加密通过加密Windows操作系统卷上存储的所有数据可以更好地保护计算机中的数据。”
这个没用过,只用过xp下面文件夹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