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2-07):
按开机键电流跑到2.21亮机,屏幕的左上角有个光标点,开了十多分钟还是这样,进BIOS可以认到硬盘和U盘,进不了PE

网友:
有哪位哥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应该是外设有问题 当光标 南桥问题多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硬盘我换过了,解决了,重刷了一下BIOS就可以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