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要对COMS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2-02-07):
放电就能自动触发 掉电一次  然后再触发就正常进系统了。。按开机键就是没反应。。

弱弱的问下  X61 和T61键盘通用吗

网友:
估计是EC或者南桥的RST有问题

网友:
单独用万用表可以触发   搞不懂键盘怎么回事 之前都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点评):
按你这样说是键盘坏了

网友:
X61和T61键盘通用吗

网友:
不通用 x61和x60的一样 楼主先找个一样的键盘试试吧

网友:
那就确定是键盘开机键坏了。可以修一下啊

网友:
X61和T61键盘不通用

网友:
用镊子手动触发,看开机信号有没有3.3V

网友:
关注中 楼主修出来 分享下哦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拿镊子触发就知道了,开关在主板键盘接口上面

网友:
换了键盘OK  晕死了   键盘偏偏这个时候坏,

网友:
再重新开机还是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