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那2个脚是电脑的启动脚(图片)

楼主(2012-02-07):
怎样区分那2个脚是电脑的启动脚。

网友(点评):
一般有3.3V到5V左右待機電壓的, 機會較大. 但也有例外的.

网友:
主板上标的有字母,说明书上也有

网友:
人家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看板不仔细,写的有

网友:
很细心啊!

网友:
看标志,不然就用万能表去量点下,

网友:
看主板上的标志图

网友:
三楼的兄弟已经给出答案了,“主板自己”已经告诉你了,就看你自己发现了没有~~~

网友:
在软驱接口的左面就有接口说明 ,自己看下,不是很难的

网友:
三楼正解,就在接线柱的左上角!

网友:
发帖的哥们,实在是不象话,不够仔细,抢饭碗啊

网友:
图上都标出来了大哥,要仔细看的

网友:
LZ不够细心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要维修的话 。。。。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啊!

网友:
软驱接口旁有线路说明呀

网友:
新手可以原谅,这些一般主板上都标注得有。

网友:
如果排针上下方没标注的,可以到Pcie插槽,南桥周围去找找,都会找到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