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面3分之1正常 下面3分之2被拉长并且抖动!

楼主(2012-02-07):
屏幕上面3分之1正常 下面3分之2被拉长并且抖动!是个19宽的冠捷显示器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不动手   来请教下前辈先! 驱动板是双线的!如图!!

不要弄了 屏的问题。。。
屏坏,以前遇到过,用通用板测过

网友:
如果驱动板电压和屏线正常。就是屏问题。还是先点屏看看。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wgq806907211 -2 严禁灌水

网友:
奇美屏吧...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

网友:
双线的驱动板 想试都没有东西来试  杯具!

网友:
多半是屏坏!
\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看法 屏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点屏工具只有一个4灯的点屏套板,遇到2灯的屏怎么办?

网友:
呵呵

网友:
高压电源一体板来的  呵呵

网友:
点屏都难点   特殊双屏线    遇到过一次是屏坏

网友:
屏的问题,不用点了

网友:
这屏坏的很多,我自己都有两块坏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用通用的点下屏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再说的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请教各位个问题,如果这样的屏线,一根是40片,另一根是30片的,这样的屏线是那种定义的接口啊?谢谢

网友:
不用浪费时间了,屏挂了

网友:
学习下,顺便占个沙发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双线的确实不好找工具哈。。。。。。。。。比较特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这个屏上一半是好下一半带线,是个红基的

网友:
呵呵 不修了 这么麻烦

网友:
还是先测试下吧 判断哪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