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新手求救下,万分感谢,过路回下思路

楼主(2012-02-07):
一个DV2000机器,,换显卡结果,一换就成开机不显示了,,查了各路显卡,北桥,CPU 供电均正常 电流一插电就上到0.7几   无任何动作,,CPU 内存均换过。
一个联系双核机器,,也是供电均正常,电流上到0.6几就掉电,,查到一个14.318时钟一端1.几电压另一端没电压,,无思路

网友:
头座都没人坐,,自己先坐着

网友:
是945  还是965的机器  965的北桥爱掉点

网友:
手上有14.318就换一个啊,这个没有难度!

网友:
dv2000电流没跑u的话非常大可能是做显卡时焊膏跑进座子了,洗出来就可以了,我遇到过n次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换显卡之前掉吗?如果不掉,那还是显卡那一块的毛病。

网友:
DV2000已经搞定,,,座子虚汗了。。。压了下不稳定直接植了珠,好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