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U盘,量产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2-07):
本人今天买了个新16G 金士顿(群联) PS2250 DataTraveler G3 16g   U盘。求量产工具+教程 。

网友A:
  你的图里面  资料下载那里的网址 可以找到要用的量产工具啊   找到主控一样的 就可以了啊

网友:
并不是量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有固件坏才能量产成功修好U盘,如果不是这问题,量产一千次也白搭!有OSC的问题,有主控的问题,也还有周边小件的问题,要对准下药,不要老一针包治百病

网友:
群联主控的U盘量产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去这个网站upantool.com
教程和工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里面  资料下载那里的网址 可以找到要用的量产工具啊   找到主控一样的 就可以了啊

找了好几个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百度一下吧,这种教程很多的

网友:
去数码直接多的是啊

网友:
楼主想要的话,怎么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