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七彩虹8500GT GD2 512M 竖线花屏

楼主(2012-02-07):
求解 七彩虹8500GT GD2 512M 规则竖线花屏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7200084            0
FBA[63:32]           0        19608            0
FBC[31: 0]           0        18556            0
FBC[63:32]           0        186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25688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全通道看地址线

网友:
把显存用手轻轻压下看看,有否虚焊

网友:
一般都是单独颗粒出问题较多

网友:
应该是GPU虚,发热的情况下出现错误,或者本体不良

网友:
显存电压是否正常? 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显存背面有没有撞坏东西? 显存有没有发烫,显存阻值是否正常。 根据结果不能一味的去加焊核心。

网友:
上BGA加一下GPU试一下

网友:
清洁一下金手指

网友:
显存坏的多

网友:
核心做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