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60如何进入维修模式清零方法(详解)

楼主(2012-02-07):
前天加了一个兄弟7360的粉,硬是没有清到零,打粉合不像7450了,有清零的卡扣。后来一个修打印机的师傅去清了零,说是进入维修模式清的零,问他具体怎么弄,他居然不说,我们一个小伙子看到他在面板上按的,然后清的零哈,没用什么清零组件……小伙子看又没看懂,只好来发帖求助了~~

网友:
按功能键开机,出现英文MAINTENANCE,通过上下键,来选择01,按确认键,再选择74。按确认键,把2020改为1020,按停止键,再选择84,按确认键,选择英文PROCESS.CHECK.再按确认键,然后关机,再开机,出现PROCESS.CHECK.,通过选择TONER CART RESET,再按确认键两次,然后关机。再按功能开机,选择74。按确认键,把1020改为2020确认键,按停止键退出,再先择84,按确认键,再选择到CHECKER MODF OFF,按确认键,关机,开机,按确认键,关机,开机,搞定!

网友(点评):
看来这位哥们是修打印机的老师傅了,这步骤把我都绕晕了 你仍然清醒

网友:
谢谢~!之前在网上找了N久,全是要换鼓面板的,哎~~,后来有个人去清了,他居然不说,还是迅维里面师傅好啊~~

网友(2012-03-24):
那请问7340的呢

网友:
晕,这样的清零看着就头痛啊!

网友:
看都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