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1 出返修了

楼主(2012-02-07):
一月30号离快下班一个小时,来了个修海尔t68的客户,开机6分屏。g86-630的芯片(我用的机器就是这个型号的)客户比较着急而且同意换芯片, 50多分钟芯片换好,机器测试没问题,客户和我们一起下的班,
   昨天早晨可爱的客户有回来了,,开机还是6分屏,这还是第一次换631返修的。和客户沟通下同意留下。客户走后拆机,
cpu风扇插了,显卡散热片接触正常,怎么会坏的哪,芯片是全新的坏的可能很渺茫,看来还是焊接的问题,,可是曲线一直都在用别的怎么就没返修哪,不管它了,在焊一次好了,加焊膏上返修台,冷却后上电ok,
后来想了很久,这次返修和每次bga差了点焊膏,由于着急只是在主板上加了点就把芯片放上去了,,焊膏在锡珠没有熔焊时就蒸发没了,这时锡珠氧化了,所以就出现了这次的返修,,,,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就是。
机器修好了就行了么,谁知道你是不是急着下班少放了点油呢。
这么说不是芯片本身问题了,看来焊膏还要适量,太少也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的事

网友(点评):
也有假芯片会出问题

网友:
t68温度太高,太容易坏。

网友A:
bga上部温度225下部260,

补充内容 (2012-2-11 10:30):
*****的,和你的是一个牌子的,,

补充内容 (2012-2-11 10:31):
不让我打三六零哪

网友(点评):
我上温度245 下温度270 芯片都没挂过

网友B:
熔点没完全融合把。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吧就算返也没那么快(除散热不良)

网友:
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我是个小兵、 -5
默默的帅着 -10

网友:
个人感觉是 温度没掌握好   换的多的话有返修很正常

网友C:
遇过一台,联想C466,  也是同样问题,六分屏,换631,也没得好, 将631重植也没得好,最后客户拿走了,   还有一台同样机型的, 换631后, 不花屏了, 但是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怎样弄都没得好,  这种机型显卡板都是独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遇过一台,联想C466,  也是同样问题,六分屏,换631,也没得好, 将631重植也没得好,最后客户拿走 ...

遇到过,加焊后不亮了,怎么搞都不亮了,,

网友:
俺也遇到过一台  换631后不显了  从植了三次都不成功  后来  显卡板换上才好

网友:
有没有焊好,在芯片的侧面能看到的。芯片和PCB的高度,四边是否一致。

网友:
631的显卡有返修的遇到过几个了,绝对不是焊接问题,100%芯片问题,现在都不敢承诺客户太久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 好像分屏  基本上都是芯片内部的 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用的是打磨的假芯片吧

网友:
中国啥东西没有假的

网友:
631有反修。应该很正常吧~!晕。。。首先个人觉得看PCB有没有坏。。。。要是不粘锡。。上681也没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过一台,联想C466,  也是同样问题,六分屏,换631,也没得好, 将631重植也没得好,最后客户拿走 ...

我也碰到过联想的换631后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怎么搞都不行,一台HP V3000六分屏,换631后还是六分屏,换屏试也一样。

网友:
无论用什么超级好的芯片,还是和客户的使用习惯有关..

网友D:
631也不是万能,千万不要承诺太多,我只保修一个月

网友E:
我也 遇到过 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显卡板的      屏幕是 8块   换了芯片 还是8块  后来 换显卡板才好
  但是芯片 还是好的啊  用别的机子 什么问题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

网友(点评):
你那机器难道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熔点没完全融合把。

芯片是全新无铅的还是测试有铅的还是全新的无铅换成的有铅的?

网友:
我收到过一个V3000开机报显卡,拆机一看是631显卡,加焊了一下不行,没办法搞了一个630换上OK我才敢搞了一个631全新上去,呵呵

网友:
把散热做好最重要

网友:
都是机器热量惹得祸啊

网友:
LZ 这次加焊过后又没有出现分屏呢, 没出现就是LZ所说的第一次焊膏少了氧化掉了

网友:
631很多都是假的,我不建议客户更换,直接重植加改良散热  基本都能用住

网友:
我没遇到过 我前面有个同行遇到过 做6次631 个把月 至少回来2台!但是再加焊下就再也没回来了!也不知道他原来买的是测试的还是全新的  去年应该买的都是测试的!

网友:
631是不是打磨过的 假的  我做那么多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芯片虚汗了,631换过的,还没有返修过,除非是个假货

网友:
我没碰到631返修的

网友:
一般我收到V3000机器都是重植,改下散热!还没有回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31也不是万能,千万不要承诺太多,我只保修一个月

呵呵!换改良的就是要收费高点稳定点,还保一个月,客户愿意接受?我们平常都是保三个月的,改良的口头保得更久点,个人之见,除了买到假芯片一般来说还是能撑得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换改良的就是要收费高点稳定点,还保一个月,客户愿意接受?我们平常都是保三个月的,改良的口头保 ...

嗯,我们这也是,都是一个月

网友:
焊膏多加点吗,小气,哈哈

网友:
新的也会坏呀

网友:
DV2000机器我换631也一样会有返修啊

网友:
一定要细心,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
631返修还么有遇到过

网友G:
肯定是没处理好,或者是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没处理好,或者是温度没控制好

嗯,,温度没问题,,

网友:
631改良的也要搞好散热,不然新也会过热烧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H:
该垫的还是要垫。。长转的还是要改长转!虽然是升级版。散热还是要注意。。提醒客户尽量少玩大型游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该垫的还是要垫。。长转的还是要改长转!虽然是升级版。散热还是要注意。。提醒客户尽量少玩大型游戏吧,,

嗯,,cpu没有加硅脂,温度在70左右,风扇转的很快,海尔售后都这做的,,胶垫换全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上部温度225下部260,

笑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加焊后不亮了,怎么搞都不亮了,,

六分屏,有时也可能是屏的问题,我就遇见过,换屏换好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也会出现返修

网友:
也有可能你那个631是打磨的。。个人意见

网友:
可能是锡珠没完全融化

网友:
我已经坏了一个了,坏了后加热这些都没用的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锡珠有氧化了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

网友:
买的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没处理好,或者是温度没控制好

嗯,没处理好,,

网友:
从新换个631,省得麻烦。也许那个芯片有问题,不能说升级的就没坏得,

网友:
我做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焊膏少了的确不行,有次遇到过

网友:
无铅的比较不好焊,有时我也要焊2次

网友:
我都 是焊好后用手推下

网友:
也出过不晓得芯片问题还是什么.第二片就没返

网友:
BGA做上去,,最好加点助焊济

网友:
焊膏质量太差了,如果太差要多抹些

网友:
或着是买到打磨的假芯片,或是没有焊好!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的原因啊

网友:
确实,遇到部分改良芯片出问题,还是用全新的芯片好

网友:
油放少了 珠子和桥没融化好 上次我也接到这种板子 不过是明基的 开机花屏 做 了2个显卡还是花 最后是屏后面插屏线的那个板子的问题 用胶带隔着就好了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啊不能太大意

网友:
我的*****焊无铅的上部210 下部270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晕倒怎么都成星号了!!!再试试是小时的!

网友:
刚发现论坛够和谐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质量问题  这个芯片本来就是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 遇到过 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显卡板的      屏幕是 8块   换了芯片 还是8块  后来 换显卡板才好
  但 ...

不应该是 显存把  我显存也 加焊过  不好使     最后还是没办法 只能换了

网友:
631的显卡。对那些散热不好的机器。一样返修回来。。结果就是散热不好的机器。尽管你换再好的显卡也是温度过高,最后面临返修。

网友:
不管换不换 升级版最好还是改善下散热哈哈个人建议

网友:
啊,,我不喜欢改,,这个机cpu没加硅脂,,呵呵,,开机就转的很快的,,售后都不加硅脂,,

网友:
改良的要注意温度,不会出现虚焊。再就是主板上的焊点一定要保持清洁。

网友:
换几十个芯片出一个返修很正常啊,新机器也用段时间也会有BGA焊接不良的,厂家都不可避免的情况何况我们搞维修的。

网友: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这边换的多,返修还有的,一般都芯片坏的,或者没有焊接好,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631我换的没有坏的。你的芯片是打磨的吧。

网友:
时间会使人做事的时候容易出错。~ 呵呵。

网友:
我还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