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支架,可以做BGA,史上最便宜!

楼主(2012-02-07):
试了下夹子,夹风枪很牢固,支架也很稳,调整也比较方便,标价22元,非常的划算!
长:60cm
底座:18cm*11.5cm
重约:1350g
由底板、铁杆、烧瓶夹1个、大小铁圈各1个、十字夹2个、平衡夹1个组成。
淘宝搜 【兴星教学仪器】1102 方座支架 铁架台 支架 物理仪器 化学仪器。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不错,顶一下

网友:
是不贵,可是有BGA机了。。。

网友:
貌似成功率不是很高吧

网友:
那实验室里的东西吧

网友:
我介绍过的,不过没有拍夹风枪的照片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650-1-1.html

网友:
有点单薄,不知道风枪上去后会不会晃。

网友:
这个东东只能说像BGA,BGA至少要2个温区哦,带温度控制才可以保证成功率哦。

网友:
东西 一般,只是楼主的的工作台是我见 过最干净整洁的了!佩服

网友:
温度不够的吧

网友A:
这个不是烧杯的架子吗,太单薄了,要乱晃的。

网友:
只能说DIY还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烧杯的架子吗,太单薄了,要乱晃的。

你不是要DIY吗?不可能自己一点也不动手照原样使用吧?!就不能把那块铁底板拆了,把钢柱直接固定在预热台后面,难道那样还会晃悠?我认为是不会的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价格也还便宜,就是不知道文具店有没有卖这个,
我请人焊了个底盘架子,就缺这个风枪支架和风嘴

网友:
牛 ,这也可以做bga

网友:
是很便宜 就不知道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
不错的哦,不过这样成功率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