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 开机不显 北桥发烫 电流1.5不动

楼主(2012-02-07):
前天接到一台宏基 5552g AMD芯片组,拆掉内存硬盘,cpu 电流0.8
装CPU (amd P340 ) 电流。0。8-1.3-1.5不动 内存装上也一样,
跟换CPU后故障依旧。显卡也加焊过。 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就是北桥上一个电容值为0。。。。
查阅很多资料,也看了图纸,这个点位AE10,纵多坛子的高手也解释是AE10为地。故我没头续了。
北桥已经被拆下来了。北桥的电容不短了,值362,但是板上的那个点依旧对地0。
版号:NEW75-LA-5911P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图 AE10这个脚 正常是接地的
你别在考虑这个AE10这个脚了   查查其他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2-4-2 11:25):
AMD 的北桥 开机几秒就会热的

网友(点评):
我查了资料。。了解了这个AE10的脚接地的含义了。。谢谢。弱弱的问一下,北桥开机了几秒钟温度就烫手正常么?AMD修的比较少。。。

网友:
BIOS刷过了没?

网友(点评):
没。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A: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北桥坏了

现在北桥我已经拆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AMD的北桥是很热的。但你这个电流不像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不用2A,单板,CPU,内存,1。8A左右就能亮了。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