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07):
请教大家一个三星显示器电源问题
看图

这4个二极管 在板上测量 正反的有主值 1098 一个158 拆下来正导通 反截止。装上4个二极管 然后把一路并连的电容拆下来。正导通 反截止,请问一下这4个二极管坏了吗?
二极管的特性是 正导通 反截止

网友A:
这两组是5v 12v的整流管   同时坏的可能性非常小吧

网友(点评):
呵呵 你既然把二极管拆下 为什么不在未安装二极管前检测一下电路板呢 情况不是更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组是5v 12v的整流管   同时坏的可能性非常小吧

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导通 反截止

网友:
你在板上测的不是1098吗? 都这么大了,肯定淌问题的,这个值是与二极管相并联的电路得来的。

网友:
请阐述该板有什么故障,问什么怀疑二极管。这样才能分析。不然

二极管的特性是 正导通 反截止 来判断的

网友:
就是啊,你 一个主板是什么毛病你也说一下啊,没输出?

网友:
这个板板什么毛病? LZ 就讲解讲解呗。

网友:
都没说问题  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
一般没有直接短路就 没有问题,,,有值,,电路会连着其它电路

网友:
要想知道二极管、电阻等这些器件是否真正的损坏,最好还是拆下来量!

网友:
按你的描述,管子没问题,检测相关电路吧

网友:
下边那个高压泡倒是经常坏

网友:
所有的元件都要拆下来测量才能作数的,哥哥

网友:
故障 都没说

网友:
三星液晶老坏那只二级管的,你换一个试下嘛

网友:
楼主是要别人帮你什么?
告诉你怎么检测那4个管子 或是通过你量出来的值直接告诉你坏或没坏?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 没有5v 14v 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组是5v 12v的整流管   同时坏的可能性非常小吧

找一个整流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主讲清楚你的机器故障是什么啊,要不怎么帮忙呢

网友:
看错了 ,不好意思是

网友:
整流管坏的几率很低,查查电容和带散热的管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维修好了,是开关管坏掉,倒子二极管没有输出

网友:
在板上测100-200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