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无法点亮

楼主(2012-02-07):
点开机没反应,开机针有5V电压,电容无起包,测其他电压没发现异常。短接可以运行,没摸到有零件有明显的发热现象,应该没有短路什么的。怀疑桥虚焊(单桥)加热重焊后再试依旧没反应。IO换了没反应,甚至网卡芯片也换了,无果。下U点开机针有时可以亮,但一加U又不行,点重启一会再点开机亮一下就灭。U测试过是没问题的,也换过一个也一样。COMS也放过电。以上都是在最小系统下进行的,最后只留下CPU来测试。反正它死活不亮,就是搞它不懂。希望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把开机路弄清楚,什么I/O什么南桥,

网友:
说的清楚一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