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4供电掉电,就一定是CPU供电出问题吗?

楼主(2012-02-07):
各位大侠,插上P4供电掉电,就一定是CPU供电出问题吗?(不插P4不掉电)

网友:
  打值啊 不就知道了么  不过一般都是4PIN短路

MSI

网友:
cpu供电保护也可能信号问题

网友:
核心供电的en信号不正常也会造成欠压保护掉电

网友:
没几秒就掉了,根本没法测量啊,苍天。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在安装好CPU,但是不上电的情况下,先测量一下 方4 Pin CPU供电插座 12V针脚 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短路了呀,打值测吧 管子可能坏了

网友:
12V短路,不一定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以前遇到一个北桥短路的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AMD的U 也会掉电

网友:
遇到北桥空焊也掉电的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了一个华硕M2N68的,也是插上4针就断电,不上就不掉,我量了下管全穿了,还在质保期内我发回厂家保了。你量下上管和下管,应该其中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