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大小和喇叭上标示的阻值和功率有何关系?

楼主(2012-02-07):
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音量调到最小时,嫌声音还不够小(特别是夜深时)。
16/3W16/5W哪个声音小?
16/3W8/3W哪个声音小?
声音的大小和喇叭上标示的阻值和功率的关系是:喇叭上标示的阻值越大,标示的功率越小,则声音就越小吗?
16/3W就比16/5W8/3W的声音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和喇叭没关系吧?声音调节的问题吧

网友:
喇叭不能随便换,阻抗和功放块要匹配的,不然会烧的,你不愿声音大的话,可以在声音信号输入功放之前,将限流电阻加大一些

网友:
声音的大小与喇叭的参数没有直接的关系,喇叭的功率是表示它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至于阻抗是与功放电路的输出阻抗相匹配的,才能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谢谢师傅们指点!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声音信号输入功放之前的限流电阻不好找啊。4欧,8欧,16欧的喇叭,我都试了。16欧的声音最小,还嫌声音不够小。真怀念CRT彩电的组装板,声音想多小就有多小。100元左右的通用液晶电视板,为何声音不能达到CRT彩电的组装板那样,声音想多小就有多小?是这个牌子,型号的问题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是在本末倒置! 主要还是音量控制的截止电平不标准,就是音量控制电路。

网友:
信号输入那里加个双路电位器继续调。50k或者100k的都行。

网友:
声音大小跟喇叭的灵敏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