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31 bios

楼主(2012-02-07):
昂台的OT-G31CCL谁有啊?

网友:
杂牌的。难找
找个其他厂家也是杂牌的,G31吧。IO型号对上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
有我联想G31的BIOS

网友:
去他网站搜下吧

网友:
这板子原来跑到c1=68=45刷了后复位灯亮就一直亮着不跑了,bios是esmt f25l008a  用 en25t80编程器刷的,说强测id备份再刷入就一直没复位了。。

网友:
杂牌的。难找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300-1-1.html

网友(2012-03-08):
新情况,,我把映泰g31 m7的512m bios刷上跑亮了,不能进系统显示cpu温度255,转速nn 。。。就是bios的了,就差bios了,老大们有的扔一个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