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清华同方19宽屏TDY-9L80B MCU程序

楼主(2012-02-07):
有19宽屏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产品代码为TDY-9L80B,型号为LM1920W,开机缺色,求MCU程序,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检查、替换VGA信号线、再检查VGA接口电路,不要急着刷程序。

网友:
都检查过了,,三基色阻值都无异常,供电也正常。而且有两台都是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