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ES526 VGA无信号始终蓝屏

楼主(2012-02-07):
如题,本人自用机,从事IT行业的,这机器现在用视频接口接DVD可以正常播放,就是连接VGA,屏幕始终显示无信号,换了电脑也一样,证明投影机本身出了问题,有没有那位师傅朋友有相关的电路图或者维修经验,先谢了!

网友:
你的连接线没有问题吧,一般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机器里面的VGA连线或者换个接头,
先软件后硬的原则,先看一下投影上面有没有设置分变率的选项,在把电脑的视频设置调到最低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