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07):
  有哪没有哪个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充放电芯片ISL6251的工作原理 ,非常感谢,另附上电路图型号是:联想14001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LA-3781P IHLVX[C460A

网友:
ISL6251是英特希尔(intersil)公司生产的低成本充放电控制芯片,在ICH9架构时期的笔记本电脑中使用较多。28脚QFN封装芯片针脚定义如下表:
针脚号 针脚名称  针脚作用描述
1 EN 芯片充电使能控制信号输入,高电平开启充电功能,低电平关闭。
2 CELLS 充电电压设置。CELLS=VDD,4芯电池;CELLS=GND,3芯电池;CELLS=悬空,2芯电池。
3 ICOMP 电流误差放大输出
4 VCOMP 电压误差放大输出
5 ICM 适配器输入电流大小信号输出,这个信号的电压术与适配器输入电流之间是成比例的。
6 VREF 2.39V基准电压输出
7 CHLIM 充电电流门限设置信号输入,电压设置范围是0.1V~3.6V,当CHLIM=3.3V时,CSOP-CSON的最大电压为165mV,当CHLIM电压在88mV一下时,充电功能强制关闭。
8 ACLIM 适配器输入电流门限设置。连接VREF时,差值100mV,悬空为75mV,接地时为50mV,连接外部电阻用来设置范围为50mV~100mV
9 VADJ 电池充电电压调整。VADJ=VREF,每节电芯电压为4.2V+5%,悬空时为每节电芯4.2V,接地时,每节电芯充电电压4.2V-5%.连接外部电阻用来设置电池电芯冲充电电压在4.2V-5%~4.2V+5%
10 GND 接地端
11 PGND 功率电路接地端
12 LGATE 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驱动电压在0V~VDDP
13 VDDP 内部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输入
14   BOOT 内部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输入
15 UGATE 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
16 PHASE 高端门场效应管源极连接
17 NA 空脚
18 NA 空脚
19 CSIP 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正输入
20 CSIN 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负输入
21 CSOP 充电电流检测正输入
22 CSON 充电电流检测负输入
23 ACPRN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开漏输出,当ACSET信号高于1.26V时,ACPRN输出低电平;当ACSET信号低于1.26V时,ACPRN输出高电平。
24 NA 空脚
25 DCIN 适配器供电输入
26 VDD 5V芯片模拟电路供电输出,最大可以驱动30mA负载
27 ACSET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输入,外部连接电阻分压
28 NA 空脚

网友:
你这个跟楼主的图片脚位不符。。。不过定义差不多
你说的是QFN的。

网友:
很多芯片脚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