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07):
DELL 1320不过内存,电流跑0.9A,主板供电都正常,以排除北桥和CPU座虚焊,BIOS刷过,就是不过内存
cpu

网友:
有没有打过MEM的阻值

网友:
你看看 是什么CPU Intel的是北桥 控制的 AMD 的是由 cpu 控制的
另外 你看看内存的 时钟出来没 ?

网友:
用假负载量一下啊,很期待LZ的结果哦!

网友:
此机是进过水的,进水后还用了几天,拿过来开机不亮电流0.9A,不好查啊

网友:
查各路供电都正常,CPU也有温度,就是不亮

网友:
昨天把BIOS也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
此机是INTEL的独显主板

网友:
我也碰到了 ,也没修出来!

网友:
不过内存有的是很难修的。

网友(2014-07-20):
先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 机器绣出来没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就是卡内存 怎么都不行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 都跑马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的是DELL1310的,有时能过内存,有时不过,也没有弄好

网友A:
难道这个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