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池接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2-02-08):
这是一台联想14001的的机器,故障是不充电,请教一下电池接口电压对不对,下面
是装上电池测到的各脚电压:
1脚:10V
2脚:10V
3脚:2V
4脚:0V
5脚:4.7V
6脚:4.7V
7脚:2V

网友(点评):
1.2脚正常,3脚要看整机图纸ALI/MH#会不会还有电阻接地, 4脚pr34没装 5脚.6脚 要看整机上拉的电压是几V, 7脚和3脚一样

网友:
你想了解什么信息?如果没什么笔记本维修基础,建议送修,这个钱省不了,毕竟本本集成度高,不充电也不是那么好搞的故障

网友:
依据电路图以及测试结果,可以推断第四脚电压不正常,建议检查一下PR34是不是虚焊了。另外不充电故障也不能仅仅检查接口,更重要的是检查充电控制芯片及其工作条件等。

网友(点评):
图没错的话,PR34好像本来就没有的,怎么虚呢

网友:
嗯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4脚直接1K下拉。0v没问题呀

网友:
建议查下  充电芯片    !

网友:
3.7脚,没完整看,不确定

大至上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四脚应该有电压把

网友:
第3PIN和7PIN应该是3.3V啊?怎么2V呢?

网友:
下边是不是有分压啊   现在什么问题啊   这样看 这个图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补充(更正):我粗心了,仔细看了一下,实际电路中这个PR34是不存在的,那么第四脚电压那就是正常的了。那现在建议楼主去查充电控制芯片吧。

网友:
看这个图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换充电IC

网友:
冲电电路是否工作,可以量电MOS管G极是否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只要+3VALWP没问题,这口就肯定没问题,既然只是不充电说明+3VALWP是没问题的,虽然没看整机,但是3脚和7脚同一个供电,同样是2V所以说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表示没接吗?

网友:
更换一下充电芯片啊

网友:
插上电源再看看什么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3、4、7、脚电压应该在3.3V不正常 !

网友:
这个机器  充电电路问题很多的  你是一点不冲  还是冲一下就停了 有区别的

网友:
充电条件???

网友:
@表示没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直接1K下拉。0v没问题呀
饼哥,那7脚也是1K下拉 是不是7脚也应该为零呀 我没有懂到

网友:
重点检查4脚 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