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成功修复IBM T43 0190报错

楼主(2012-02-08):
先拔掉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再把电池装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充满电重启,故障排除。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本来我的电池就不怎么好用,再加上这些天没用,电量让待机电路给放亏了,把电池拿下来就是为了跳过开机检测,进系统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
谢谢学到了,这都行

网友:
一般很少遇到过不用拆机的

网友:
一百台遇不到一台哦

网友:
T43电池有问题会报019吗?

网友:
IBM电池没电也报错? 今天算见识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样也行,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个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呵呵  很理性的方法

网友:
呵呵,这样的机会还真不多!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是开机的时候就把电池装上么?

网友:
0190是电池报错呀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检测电路设计不完善。。。。

网友:
这个好象是电池问题吧,就算楼主拆机了,你修主板的哪个部分呢?充放电电路部分吗?

拆开用可调电源试机肯定没故障,LZ郁闷Ing...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标题说的很精彩,内容其实很贫乏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