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2-02-08):
  显示器开启电源不亮。。电源开关指示灯一闪一暗(显示器也跟着微亮微暗不明显。。。怀疑是电源板短路。。但不知从何入手!请求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先测量电源电压,看看正常吗?

网友:
先把高压板和电源板,驱动板断开测量电压撒

网友:
电源板12、5驱动板5、3.3

网友:
汗...基本的电压都不懂。显示器能亮但是很暗的话,应该是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