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HA05-GT 集成显卡不显示(单桥的)

楼主(2012-02-08):
悍马HA05-GT 集成显卡不显示,vga1.2.3脚阻值为68,13.14脚为680,显示器的绿灯亮了,可是没显示,跑马正常,能听见声音进系统,插上独立显卡能显示,现在没办法入手了,要从那里查起啊

网友:
做桥吧, 桥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量13与14的波型,还有123有量过后再说桥.

网友:
桥空焊了呀 加焊吧

网友:
做桥吧  没别的方法了

网友A:
我知道论坛里的大多都是高手。
请教一下,像这样的故障,为什么要做桥呢?
跑码正常,显示器灯也会随之变成绿色,表示显示信号已经送出去了啊……疑惑中……
当然,这个单桥的发热量很大,虚焊是很常见的,可是,桥虚焊了,跑码为什么还能正常呢?

网友:
对啊跑马一切正常

网友B:
没可能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桥的问题,今天就修了一个这样的板。

网友:
最快的办法 焊桥 不得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可能是BIOS问题吗?

bios已经刷过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VGA1脚和3脚,1脚和4脚的阻值是680?

网友C:
桥虚焊有的主板跑码也正常,但是显示器不亮  你先扎个独立显卡试试看看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虚焊有的主板跑码也正常,但是显示器不亮  你先扎个独立显卡试试看看亮不!

独立的显卡能正常显示

网友:
桥中的数模转换的问题

网友D:
回答一下你说为什么桥空焊还能跑码?
单桥集成了很多模块、电路在里面,而且单桥是BGA封装的,也就是桥底下用很多的锡球和PCB板焊接起来的。虚焊也不代表说底下全部锡球虚焊是吧,是正好集成显卡那部份的某个锡球和PCB板虚焊了,引起的故障能跑码集显不显示也不足为奇了。这样解释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一下你说为什么桥空焊还能跑码?
单桥集成了很多模块、电路在里面,而且单桥是BGA封装的,也就是桥底下 ...

恩,明白了,我先加焊了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 说明 行场 信号已经OK,没有显示是 RGB信号没有出来,先做BGA

网友:
做完桥汇报一下哦

网友:
桥问题了,加焊应该能行

网友:
桥也就重新做过了,还是不行,还是一样,13脚和14脚都有波形,13脚有5V电压

网友:
虚汗是某个点或者多个点 所以能跑码也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插个独立显卡试试!如果还是不能亮的话就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你是在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1 你把桥重新植株,重做一次;如果还是原来的老故障就是桥里面的显示模块坏了,这个就跟显卡的DVI能亮而VGA不能亮是一样的道理;
2 还是不行的话你就换个桥试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论坛里的大多都是高手。
请教一下,像这样的故障,为什么要做桥呢?
跑码正常,显示器灯也会随之变 ...

我遇见一个华硕的板子,刷BIOS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一下你说为什么桥空焊还能跑码?
单桥集成了很多模块、电路在里面,而且单桥是BGA封装的,也就是桥底下 ...

版主,我也是这么想的,,,,,,呵呵

网友:
明显阻值偏大 做桥吧

网友:
我的HA05啊,做了两次桥之后焊点脱了啊,我可怜的主板啊,你们都是凶手,叫我做桥的都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