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挡显卡

楼主(2012-02-08):
Y450挡4R  R2。是显卡问题吧,可以肯定的是不是BIOS问题,我有两块料板BIOS换过没有用,北桥跟显卡之间的数据线我也都测试了没有发现异常,是不是显卡问题,我用风枪给显卡加温也没有用,还是这个代码

网友:
没有人回哪,我查了下,板号我的是G,没有人显卡ROM,板号为D的才有显卡ROM

网友:
放电,显卡重新擦擦 接触的不良等原因,不行就加焊下

网友:
是啊 ,直接先焊下显卡咯 ,不行就更换一个哦

网友:
楼主能把bios共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也爱坏

4A的话看看显卡的1.8V供电是否正常吧,转换MOS很容易损坏。

网友:
先确定左右电压正常、电流跑到多少、最好上BGA加焊显卡、不行换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不多的

网友:
找找显卡后面有没有掉件  仔细找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样的机器,加焊不管用,后来直接换了个显示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显卡加焊可能会好,上次做好一台

网友:
不行直接换吧!加焊本身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可调电源的电流时如何跳变的, 光看跑马灯有时是不准的

网友:
跑4a 先查显卡供电1.8v有没 有个电压可以在显卡芯片上的电容上测量

网友:
次机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来???A 还是N

网友:
我记的修过一台Y450是N的  加焊OK

网友:
还是你们利害哟,可以修笔记本哟。。。。。

网友:
先把显卡的供电全测试下,看是否正常,上次我就修了一台是一个供电小电感坏了引起的,我也是先换了显卡芯片,还是不行,最后也只有一个个电压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