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BN各脚功能

楼主(2012-02-08):
台达电源上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这IC跟UC3842不同的吗?

网友:
除了启动电压和欠压保护电压不一样外,其他都一样.uc3842启动电压16v,uc3843启动电压8.2v
3842启动电压比3843高,如果其供电电压在16V以下,用3842代3843会不启动。

网友:
引脚功能同3842一致。

网友A:
这个芯片也用在H3C交换机的电源模块上。

网友:
            路过,先记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也用在H3C交换机的电源模块上。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质量不好,还是有其它故障,在交换机上换了后,用很长一段时间又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