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50 BIOS

楼主(2012-02-08):
此机独立显卡..N10P-GS-A2     GM45的北桥...   这机器故障..跑4A..,,换过显卡不行...电流...跑到..1A左右停了...有这机BIOS的..传个.

网友:
学习  学习 中

853850248 -5 严禁灌水

网友:
Y450跑4A,最好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供电是否正常,刷BIOS没用的

网友:
我记的Y450的板子是广达代工的吧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刷bios还是跑4a后来发现时显卡供电没加到显卡

网友:
我也有一台六分屏 也想找个bios 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