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吱吱叫声

楼主(2012-02-08):
一台宏基19寸显示器,型号AL1916W,开始是经常开机后几秒没有图像,拆开补焊了高压板和电源板,能正常长时间工作了,现在有一问题,当把亮度调暗过程中,显示器发出吱吱声音,调亮没有声音,现在只能把亮度调到90以上,低于90就会发出声音。大家看看会是哪里问题,调整对比度没有声音,谢谢

网友(点评):
先把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等待~~~~~~~

网友:
那个是电流声吧高压问题.要是木有问题就将就到用.个人认为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 高压都有可能呀, LZ 都试下 等下结果

调亮了无声灯管是好的吧

网友:
换电解电容  要么把高压加焊一下 电感供电脚也加焊   你先排除是不是灯管的虚焊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我已经全板补焊了,电容都拆下量过,没有鼓包和容量减少,灯管还没有换过,手压高压变压器声音会消失,怀疑可能是变压器不良

网友:
亮没有声音,现在只能把亮度调到90以上,低于90就会发出声音
拆机,看下电容好坏;电容坏换之。加焊下三极管和电感。

网友:
一般显示器吱吱响声,基本都是高压变压器有问题的!但是不影响使用!

不一定
Yy.
不能吧。昨晚我遇到一台宏基的显示器也是,有显示,会发出吱吱声,不久发生了爆炸,把开关管和保险,还有几个小电阻都给烧掉了

网友:
检查变压器吧

网友:
变压器问题,估计这显示器以前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