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C7主板开机不能触发,风扇有一点点的动了一下。

楼主(2012-02-08):
杂牌945GC-C7主板开机不能触发,风扇有一点点的动了一下。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

网友:
已经查出是什么问题了,原来是CPU供电有一对管短路,上管FR3711,下管06N03L,用72T02 85T02代换0K,主板能触发了,CPU有1。2V供电了,但是又有新的故障,跑00,内存供电有3。3V这么高,有谁知道上来说一下。

网友:
你测哪里的测这么高

网友:
现在查内存供电部分是由两个场管和一个AS358组成的推动电路,测得数据如下:能看出AS358是不是坏的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AS358坏了,我把两个管拆出来测没坏,想想是不是AS358坏了就换了一片LM358上去,开机测内存供电1。89V,主板跑码了,进系统正常,但是现在又发现新的问题,声卡没有声音,驱动能装上但是没有声音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下。声卡蕊片组ALC655

网友:
什么破板。。修一个问题多一个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用代换法把硬盘,内存,CPU,电源逐个测试,最后认定内存问题换一片新的DDR2内存拷机24小时重启N次没发现问题,OK!!!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指不定修好声音又上不起网了

网友:
能装上驱动芯片应该没事,查查声卡输出端,有可能是接口的问题,杂牌板子接口很差

网友:
要耐心呀1。。。。。。

网友:
在论坛上看了看修声卡的资料,知道了ALC655的一些参数,现在测量为:
1:1,9脚的DVDD电压3。3V(正常),
2:6脚BIT-CLK时钟为1。75V正常,
3:11脚复位3。3V正常,
4:25,38脚电源5V正常,
5:35,36脚输出分别为3。01 4。01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2。5V。

网友:
LZ 是广西哪的,?     声卡行不行, 直接换一个就好了啦,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怎么样

网友:
35  36 左声道 右声道 输出呗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不用查了,36和35脚电压不正常是声卡芯片坏了,换芯片吧,35脚和36脚是声卡左右声道输出的,直接换声卡芯片就行了,几元钱一块也不贵

网友:
换个主板算了,到后又来个别的什么就烦了

网友:
这ALC芯片质量真次

网友:
坚持不懈。。。顶,,,

网友:
羡慕,你还有这样的板子吗,练手用也太强了。

试试能播放音频吗,能的话,检查声音面板跳线什么的

网友:
前音频口插上了吗?没有插接两个跳帽上去、、

网友:
看来LZ的理论基础还不错!顶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片全新的ALC655蕊片上去,进系统久违的声音出来了,心里很高兴,这时测ALC655的35 36脚电压为2。5V正常,总算什么都搞好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进系统到一半的时候会蓝屏,或者退出系统也会蓝屏,但是不是每次是这样十次有8次是这样,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N次也是这样,有谁知道上来说一下。

网友(点评):
内存换一个

网友(点评):
看来真是块破板啊

网友:
通电风扇转一下,请查CPU供电有没有短路呀,朋友们,短路的话换Q和IC。没好,继查IO。

网友:
cpu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
你的板可 以扔了吧

网友:
内存测试一下,有时候是北桥虚焊导致内存出错,内存本身是好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
直接换,不行,加个独立的,不好了,现在这些都不值钱

网友:
还真是啊,问题是一波接一波啊

网友:
加PCI声卡吧

网友:
佩服啊  是牛人 才能碰到这种问题哦
修好了 记得告诉 兄弟们

网友:
看看左右声道的跳线跳了没有,有的板子要跳线后面板才又用

网友:
945的板,内存供电用LM358控制?搞错了吧

网友:
你这是个什么板子啊,修好了也不稳当吧

网友:
换内存试下看。。

网友:
等待  答案中

网友:
你肯定你的内存跟硬盘在其他机上面没问题?

网友:
纠结呀, 这样的板,  CPU供电管坏了, 没全换, 估计用不了多久,  除非楼主保一星期,过期不保,

网友:
楼主的板子CPU供电管代换时,上下管子最好用09N03换就好,你可以运行几小时摸一下它们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
楼主的不懈的这股劲值得学习啊

网友:
AS358是有两个比较器组成的,不可能是两个相同的电压,要么就是VCC不正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接地啊。

网友:
好像是維修主板教學
有誰修主板會搞出這麼多問題的

网友:
真是块破板,不会是桥又出问题了吧,修完可能又到了CPU供电的管子的问题了,不断地反复循环,这一块板应让楼主赚个够啊

网友:
有这样的板  各位老板还愁没生意吗

网友:
heheh 呵呵   楼主的精神值的我们学习  加油啊   支持你    修到这里了 要是我的话 都砸了

网友:
触发一下就CPU风扇动一下 不能再触发了  拔掉12VCPU供电电源线  如果触发不掉电  就是CPU供电组 场管短路了

网友:
重在差电压其他的在来看

网友:
高手遇到问题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楼主其实都是自己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发帖

网友:
     这个板你打算收多少钱呢?

网友:
看到最后终于松了口气,像悬疑片,一波未伏一波又起,楼主精神可嘉,很认真,资料详尽,几乎涵盖了主板几大部分电路,佩服佩服。那块板不要卖了,用相框框起来..呵呵

网友:
恐怖的是,进了系统运行几小时有时断电,有时重启,有时蓝屏,有时死机

网友:
感觉和看电影似的,楼主高手,我原来的945老主板也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再后来开机根本不动了,查完是一个电源芯片ISL6316鼓了,没有找到配件,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
想膜拜啊~以楼主为目标~

网友:
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板子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问题板也太多事了呵呵

网友:
我晕,这板修得蛋疼

网友:
高手很多哦,学习了。。。

网友:
大家还真别误会,我一眼就认出此板来了。虽然这是山寨的没错,可我近几年,只要客户没指定,我全用这厂的板子,便宜又好用,返修几乎没有(雷打烧的不算)。出去近千片板了,返修率觉得比那些什么GIGA-ASUS什么什么的低的多。说起ASUS我就来气,只要是图便宜,买那些千元以下的板,几乎返修率100%(三年质保哪!)。

网友:
真是块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