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12-02-08):
HP DV4 开机掉电  有时候 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掉了之后 就在也开不起来就掉了  不是温度的问题 CPU也换个了  求解

网友:
貌似和我的HP6510一样 ,我的掉电后可以再开,待机3.3V,5V也有 ,怀疑CPU座的问题 ,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