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6DF161 芯片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2-02-08):
AT26DF161 芯片擦除几遍才能擦完,但无法写入程序 我用的编程器是西尔特SP500P 写的时候提示写入成功,而且速度非常快一闪就完了,但读出来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请高手指教.
芯片

网友:
现在这种4M 的芯片不怎么好写了 型号也难找!而且不能代换!

网友:
换一块芯片看看,可能芯片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