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输出音量的大小与刷写的程序有关吗?

楼主(2012-02-08):
CRT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时,声音会很小。而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音量调到最小时,声音还不够小液晶电视板输出音量的大小与刷写的程序有关吗?免写程序的鼎科2025可以再刷写自选的程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据说这种问题 是可以通过软件(程序)来解决的...

网友:
等待高手,  路过拿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有程序。

网友:
程序的问题,,可是那是厂家写的,

网友:
程序问题,可以写。

网友:
多写几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就是为了将音量减小的话,你就将功放输入前的电阻适当加大一些就行了

网友:
呵呵。。比较赞同八楼。。。从新调整下到功放的输入电阻的分压比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小小的那种电位器调下就是了。。。也不要摘下来了、。找个放心的地方用胶粘下。。

网友:
不通版本的程序菜单不一样   功能调节也不一样    凯旋2025的电视板老程序就会出现即使音量调到01也会很大   换个新版本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多写几个试试,只要屏幕分辨率一样,几乎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