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L 1719s 不插屏线能开机受控制,但是插上屏线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2-02-08):
如题,LG的L 1719s 不插屏线能开机受控制,但是插上屏线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就不受控了,大侠们指教一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  有可能 有问题..量下屏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屏上有短路出现了,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短路出现了,查查看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修屏好的,还是查屏电路吧

网友B:
屏电路有短路  一般是贴片电容损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有短路  一般是贴片电容损坏导致的

谢谢提醒。。。

网友:
哦 是吗 没碰到过不清楚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