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10寸笔记本屏幕想改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2-08):
屏型号为CLAA102NA0ACW求其屏接口定义及对应驱动板,请各位高人现身指点一二

网友:
屏的规格书.自己在网上搜啊..

网友A:
这个 麻烦   1024*600 的 屏, 供电  3.3   LED 升压  12-19V  都在屏线上,  用个  12V 转 3 5V 板子 再配个 2270 驱动板  驱动,买根 LED 40PIN  屏线,  其他你看着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麻烦   1024*600 的 屏, 供电  3.3   LED 升压  12-19V  都在屏线上,  用个  12V 转 3 5V 板子 再配 ...

屏线是LADS30针的接口

网友:
哎、。哥们。这么小的屏改个电视电视好像没撒意思哎。。不如改个平板电脑吧。。。要不出给我我来弄。。嘿嘿。。

网友:
驱动板到淘宝套一个就是,有很多

网友:
这个屏是中华10.2的屏,1024*600,我搜了下,通用的驱动板匹配的屏型号上有群创的10.2的屏但没有中华 的,怕发回来用不上呀

网友A:
我看 你让人家  给你 写好程序 配好 屏线   买个套装 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 你让人家  给你 写好程序 配好 屏线   买个套装 得了

中华的屏不一定能用呀
我都 问了几个商家

网友:
买个2621万能驱动板板 就OK了

网友:
这种万能板很好用 点屏套件都是用的这个版

网友:
买个套装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