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CPU供电就短路

楼主(2012-02-08):
(无正文)

网友:
没人给点建议么?

网友:
那你就查cpu供电啊

网友:
没人指导,具体参数不知道呢。

网友:
一般CPU供电上管会坏了,对上下管G极打阻值,一般就能发现问题。

正解

网友:
查cpu供电场效应管

网友:
问题点很多,你首先要查那些上管下管,ic 然后查下你的cpu是不是烧了,还有就是电容

网友:
CPU供电部份有问题。大部分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短路?怎么短路法?CPU烧了吗?

网友:
先看看CPU附近的场管有没有短路,再换个CPU看看。

网友:
cpu供电 mosG管

网友:
问题不清。。。。。。。。

网友:
先查电容,再查上下管啊

网友:
How much is resistans?

网友:
换电源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这说明电路有问题。一般是查场管换pwm,但是有的都换了也不行。那就继续查,重点是相保护(估计说了你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估计和电源的关系不大,拔除电源,先把各个电源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明显短,上假负载通电看看核心电压有没有?重点看看cpu 上下mos管是否短了,pwm芯片是否有控制电压输出?看看供电电感输出端对地阻值?还要看看如果短路严重是否IO也完蛋了?

网友(2013-08-10):
查上下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0396

网友(2015-10-24):
一般是滤波电容击穿了,或上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