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显示器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屏线和驱动板都换过啦  到现在不知道那里出问题啦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屏线和驱动板都换过啦  到现在不知道那里出问题啦...........”
什么故障?你只好再一一替换电源、升压板、液晶屏试试。

网友:
什么故障都没有描述  图片又看不到   怎么解决

网友:
图都没有,图没有发好

网友:
图看不到啊!问题也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楼主,图片不要从空间链接,可以上传到本站的维客网,

网友:
请楼主重新编辑图片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