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0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2-02-08):
DELL MINI 10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进BIOS键盘能用,进系统之前键盘能用,换硬盘重做系统还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相助。

补充内容 (2012-3-14 17:28):
问题已解决  换EC好的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嘛……

网友:
解决了没,好像很奇怪啊。刷BIOS 试试呗

网友:
刷BIOS 试试呗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BIOS引起的 进系统才失灵和BIOS能有什么关系呢 ,你打一下USB组织吧 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EC再通过PLT信号数据连接南桥的。
键盘和触摸板都是连接到EC的。不是南桥。

网友:
先搞BIOS啊

网友:
同意6楼师兄的看法!祝你好运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下南桥,这种现象修过几例,有的刷BIOS好,南桥问题的多。

网友:
外接USB键盘鼠标能用吗

可以这样尝试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也是DELL的\

网友(2012-03-14):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联想Y450,进系统键盘和触摸板就用不了,真不知道什么问题,BIOS也刷了

网友:
楼主,求解啊,那边问题?

网友:
进BIOS 能识别键盘 说明键盘的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