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软件

楼主(2012-02-08):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那个U盘启动软件好用点。。本人用的是 晨风3.0 感觉一般。。大白菜的也用过了。。麻烦的就是U盘中毒时 又要重新制作,又得格式化,重新复制常用软件,系统等等。。。。花费太多的时间。。。。
请问有没有U盘启动保护软件。。U盘能不能分两个区。。一个用于启动。。另一个分区放常用软件

网友:
U盘分区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那就使用电脑店吧,    它会单独分个区出来放置U盘启动文件, 彻底隔离

网友:
电脑店很好用

网友A:
我用杏雨梨云不知道怎么样?电脑店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杏雨梨云不知道怎么样?电脑店的没用过

听说杏雨也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大白菜只隔离PE文件   应用文件不隔离。  其实挺好用的。 隔离了 你怎么用呢??
中毒了  格式化 PE还在  只要拉文件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