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进入系统后无法看到桌面图标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2-02-08):
故障现象:
打开电脑,系统在启动过程中无法显示桌面,致使用户无法看到桌面图标,而只能看到一个空白的桌面,并出现假死机的情况。
问题分析:
是中了魔域盗贼变种MSWin32.Troj.OnlineGames.ms)木马所致。此木马可用特殊的方法逃避杀毒软件的查杀,但由于本身存在一个缺陷,所以用户一旦中招,系统在启动过程中将无法显示桌面。该病毒运行后,会把自己拷贝到系统目录中,并释放一个病毒文件
C\WINDOWS\system32\wsttrs.dll(Win32.Troj.Onlinegames.nb.12288),之后病毒体将自行删除。用户一旦感染该病毒,病毒会寻找网络游戏魔域等的游戏进程,并使用钩子读取用户输入的游戏帐号与信息,把得到的信息通过wsttrs.dll文件以网站上传的方式发送到木马种植者事先指定的网站上去,使用户的游戏帐号丢失。
解决方案:
方法一:如果电脑带有DOS杀毒功能,可以升级病毒库到最新后即可彻底清楚此木马病毒。(毒霸用户只要升级病毒库到2007.04.07.16,瑞星用户升级到瑞星杀毒软件200719.17.42版以上)
方法二:手动解决方案
1.  windowsXP及其以上系统中:
当无法进入桌面的时候,调出windows任务管理器(Ctrl+Alt+Delete调出),切换到进程标签,然后找到wsttrs.exe进程,选中后单击右键结束进程,既可正常显示桌面。然后升级杀毒软件病毒库到最新,彻底清除病毒。
2.  windows2000及其它系统中:
  需要进入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升级杀毒软件到最新版本,对windows目录进行查毒,病毒查杀结束后,重启系统即可正常显示桌面。
  3.当以上两种方案都不能成功,则有可能是该病毒的最新变种,应进入安全模式,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Once(注意是RunOnce不是Run
  查找启动程序位于系统盘windows或者系统盘WinNT文件夹下的启动项。
  例如:wstthrscwindowswsttrs.exe
  或者wstthrsc
winntwsttrs.exe
  删除该键值,重启系统既可。

网友:
这个现象我还真没见过

需要掌握一定的防范知识